[求助] calibre 做DRC错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4):
我是一个版图菜鸟,刚试着画画,可是等到做DRC就出问题。画完layout,我进入"CALIBRE"----"DRC",导入了规则文件(CALIBRE_CSMC05/csmccalibre.drc),然后其他选项都是默认的。点击“run”
结果就出现,如下图: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tanner比较容易上手,可以参考tanner13的一些教程和设计实例.论坛中有,可以搜索参考.tanner14.11在操作上和13基本一样的

网友:
没有导出.GDS文件吧,或者路径设置出现问题

楼主:
谢谢,但是我们实验室都在用这个,我想calibre的功能方面也会更强大吧

楼主:
没有导出.GDS文件吧,或者路径设置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我都是按照“input”上面的默认的设置的,它默认“layout” files “op-amp.calibre.gds”。我不知道还需要怎么导出gds文件,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需要把你的版图转化成gds文件,放到你运行DRC的目录中,然后在rules中选择正确的calibre.drc文件路径,(选择你运行DRC的路径)估计这个你没有设置,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你的gds文件名字为什么和你的topcell 的名字不一致呢?

网友:
还有你gds文件没有完整的路径,虽然是绿色的 但是是不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终于找到原因了,原因是我的drc文件有问题,我试着换了一个drc文件就ok了。谢谢所有关注的好心人!

网友:
rule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提示的错误,打开cmd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建议你贴出出错的地方。

网友:
我猜是路徑沒設對...導致抓不到檔案(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你可以比對一下你更換過的.drc檔

网友:
要学会看error原因,很明显你的错误在于读取 .drc文档的时候读到第一行就出错,你因该到.drc中去找原因。

网友(2011-03-30):
换另一个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