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面对黑盒子该怎么办?

楼主(2010-08-04):
在search_path和link_library中都定义了该模块的db及其路径。但是还是综合成了黑盒子。另外,这个黑盒子是在dft_drc的时候发现的,有没有什么命令能让DC列出设计中存在的黑盒子?
      该warning如下:
      Warning:Cell line_buffes/*/memory1 isunknown(black box)because functionality for output pin QA[23] is bad or incomplete.

网友:
那个模块是不是应该直接例化呢?

楼主:
直接例化也不行,还是照样报“黑盒子”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
http://bbs.eetop.cn/thread-264165-1-2.htm

人家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哦。实在太感谢了。解决了我大部分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遇到其他IP的时候怎么办呢?比如AFE、PLL、DECODER之类的??同样也当做黑盒子么?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A:

    链接地址无效啊。。。

网友(2014-11-13):
想问下,我看你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Warning: Can't read link_library file 'your_library.db'. (UID-3)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多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