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install Tanner tools V14.11? PLEASE HELP ASAP!

楼主(2010-08-04):
I really need this software.
But I don't kown how to install Tanner tools V14.11.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install?
Using pictures to explain the install procedure step by step is what I want most!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网友:
这么简单的安装步骤如果用图片的形式确实有点浪费!怎么可能不会安装????

网友:
1.双击setup会吗?
2.直接点下一步
3.选local license点下一步
4.点install
5.等一会,点next
6.选accept license agreement,点next
7.点next
8.选择安装目录,点next
9.点next
10.点install
11.依次安装剩下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
安装完毕,把crack文件夹拷到安装目录下,双击crack.bat,等待运行完毕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uld Tanner tools V14.11 install in the Windows XP SP2?

Your "Tanner tools V14.11" install in the Windows XP S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BTW,

When I try to install this software, the installation escapes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installatiion procedure in Windows XP S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uld Tanner tools V14.11 install in the Windows XP SP3 & Windows 7?
What version of Windows XP could install Tanner tools V14.11? Windows XP Home SP3  or Windows XP Pro SP3 ?
What version of Windows 7 could install Tanner tools V14.11? Windows 7 Home Premium, Professional or Ultimate ?
BIG THX!

网友(2011-07-16):
screw windows and move to linux man.

网友(2011-09-10):
I am sorry,i don't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