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M358和LM358N以及LM358P这些有没有区别?

楼主(2010-08-04):
请教LM358和LM358N以及LM358P这些有没有区别?
还有在Altium里如何画双运放LM358元器件的原理图

网友:
型号相同的基本参数相同,只是后辍不同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进行了优化,在DATASHEET里应该会有他们之间的不同指标

网友(2010-09-23):
能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