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 综合出来电路震荡了。

楼主(2010-08-04):
各位大虾,我用verilog写的一个SPI协议电路,代码仿真没有问题,但是DC综合出来之后就发生了震荡,研究了一下电路,发现作为时钟的sck没有连接到内部一个三位计数器,但敏感表是(posedge sck or negedge en or negedge cs),这是为什么了?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内部if else的描述有问题

网友:
你的写法就有问题,
敏感列表写的不对,
edge一般只写2个,clk和reset
你这样写的问题在于可能会有小毛刺

楼主:
谢谢,的确是if else 的问题。

网友:
LZ有没有看(posedge sck or negedge en or negedge cs)综合后是什么东西呀 ?

个人认为写成 (posedge sck or negedge cs)
                     if (!cs)
                     else if (!en_sync) // en_sync是en同步到sck时钟域的信号
                     else

网友:
?? verilog 描述硬件 楼上的写法有点怪

网友:
posedge sck or negedge en or negedge cs <---- 請問樓主, 你有看過這種Flip-Flop 嗎?
寫 Code 要用硬體角度思考.
你不是在寫 C !!

网友:
posedge sck or negedge en or negedge cs    这样的DFF 还是有的
叫做  异步低电平清零、置位 上升沿有效的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