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方面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0-08-04):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见过mos管的漏极离poly有大概2u左右的距离的管子,低压的,而且在此管子的下方有疑似well的痕迹,从功能上判断大概是nmos,但是单阱工艺中如何实现普通的隔离nmos呢?还有前面那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动态功耗低?高阈值?望赐教,谢谢!!

网友:
在p+外围加个p-掺杂层提高VDS耐压,而VGS耐压没有提高

网友(2010-09-13):
单阱工艺实现nmos隔离,没听过过啊,有挑战啊
关注中

网友:
jinjin0412说的对,楼主看到的是LDD (Lightly Doped Drain)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