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指教LM3940

楼主(2010-08-04):
最近在用LM3940-5和LM3940-12为电路供电。在两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端都接了电容。输入电压为19.2Vdc,输出却都为18.7V左右。按照datasheet,输出应该分别为5V和12V。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输出接上了1K的电阻作为负载测试还是没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告诉人家LM3940是什么嘛,解答问题还让人自己去查datashe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