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一下,在解决失调电压问题上,大虾们说的trim或triming是什么方法?

楼主(2010-08-04):
在论坛上,看到很多大虾提到了trim方法,我是新手,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不太懂,希望大虾能解释一下,或者提供相关的论文,或QQ715195223私聊。谢谢大虾~~~

网友:
这个论文很少吧,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写的,问问你师兄师姐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2-02-18):
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

网友A:
trimming 电阻 就是实际设计中可能存在失配等原因,导致你设计的电阻的阻值需要重新调整。所以设计了二进制阻值的一些电阻,用数字控制每个阻值是否连接到电路中,这样就成了数字可调电阻。其它一些trimming应该也是基于这个原理。

网友(2013-01-20):
是怎么修调的,同问!

网友(2015-03-09):
能上几个修调电路吗

网友:
修调基准电压的电路

网友(2021-06-12):
read books are better

网友(2021-07-23):
也有类似的疑问

网友(2024-09-11):
引用 网友A:
trimming 电阻 就是实际设计中可能存在失配等原因,导致你设计的电阻的阻值需要重新调整。所以设计了二进制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