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过温保护电路大多采用NPN管的Vbe?

楼主(2010-08-04):
RT,可以用PNP的Vbe吗?(即Base和Collecter short to gnd)

网友:
如果你的工艺里没有NPN呢

楼主:
LS 没有NPN就用PNP啊

网友:
npn 放大倍数大

网友:
可以用PNP的Vb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cmos工艺里面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1-04-23):
貌似是可以的吧。。

网友:
三极常用,可以用mos管做~

网友(2012-06-27):
都可以 至少理论上可以

网友(2012-09-18):
我怎么见得大部分都是PNP啊

网友:
原理都一样。

网友(2012-12-03):
大部分都用寄生的PNP呀

网友:
应该都有用吧 ,可能看到时候版图的布局和匹配还有精度的要求定吧

网友(2017-06-09):
那个比较好呢,还有banggap里面用那种比较好,为什么呢,感觉可能是放大倍数,基极的电流较小,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