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艺角分析问题

楼主(2010-08-04):
小弟刚进入模拟不久,在cadence 工艺分析时碰到一个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请各位解释一下:
如红线所示,我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出错的问题,还是我设置错误。fast是我命名的一个工艺角,即FF情况。
发现每种器件超过一个时,就会报错,如有两个PMOS管,就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不了解  等大侠

楼主:
奇怪,在0.18工艺下不报错,在0.35工艺就报上面那个错。

楼主:
没有大侠出现。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 有没有人回答呀。加分。

网友:
应该是model文件的问题。tsmc的model文件需要修改才成跑corner的

网友:
工艺文件设置问题

网友:
你的lib文件是自己写吗?fountry厂不提供吗?可否提供你的lib文件看看,不用给细节,把主要部分给出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工艺文件的问题

网友:
也等大侠

网友:
恩,这个有难度啊,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2010-09-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一起等大侠

网友(2010-11-05):
一般都是Vth有个百分之多少的变化

网友(2010-12-11):
这个搭车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