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某点看进去的阻抗"的疑问?

楼主(2010-08-04):
大家好:         前面看到有篇讨论折叠共源共栅折叠点处阻抗的帖子,感觉自己没搞很清楚.个人感觉大家争议的部分就是在输出节点是否为信号地.
原帖子地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2363&extra=&page=1
   电路里面我常会用到"某点看进去的电阻",当我们等效的节点在输入节点/输出节点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确定的把输出节点/输入节点 接地,然后得到我们常用的输入/输出阻抗,但是当我们在做频域分析(零/极点)的时候,可能就用到"某点看到的阻抗",这时候,我们的输入输出节点该做怎么样的处理呢?
     我这样想:
A.这是否取决于我们的"看的方向",当我们"沿着信号传送的方向""看的时候,是否等效于我们在看后半部分的等效输入阻抗,所以我们将输出接地.类似的,当方向相反的时候,我们理解为看前部分的输出阻抗,所以,我们会将输入节点看为信号地.
    这样理解的话,其实输入是信号最早的节点,输出是信号最后的节点,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某点看进去的电阻"的时候,都是把输入输出当做信号地的.

这样错吗?

楼主:
菜鸟问题没人理么..

网友:
这样错这样错这样错这样错

网友:
电磁场是光速传播,如果关心的信号是低频信号(几百MHZ以下),不存在先后看到谁的问题。这时候
把所有看到的阻抗并联就是啦。

网友:
往那边看,就把那边等效成电阻。

网友:
大家好:         前面看到有篇讨论折叠共源共栅折叠点处阻抗的帖子,感觉自己没搞很清楚.个人感觉大家争议的部分就是在输出节点是否为信号地.
原帖子地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2363&extra=&pag ...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看明白这帖子 2种思考都没错 不过一种是只关心结果 一种是关心信号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