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做过dac的兄弟

楼主(2010-08-04):
基带带宽500k,2M sample rate,10~12bit的有效位,用什么类型的dac比较好实现

网友:
貌似用cap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M sample rate是什么意思? 2MHz的clk rate?
如果clk rate高一点么,sigma-delta就可以啊
不然就是current steering DAC
或者是R2R DAC

网友:
用current steering结构,采用分段结构。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用current steering或者是r-2r如果想实现差分输出,怎么办

网友:
看你要驱动什么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居然说我的回复包含不良信息,没法发上来了

楼主:
dac后面跟一个low pass filter

楼主:
fuyibin兄弟,如果你做过这种dac,能不能发个design report 多谢啦
smelly2006@sina.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做过8bit 27MHz的,很普通的
current -steering DAC 网上随便找,太多了

楼主:
你做的8bit current sterring是segmented么,还是binary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bit thermometer code + 3bit binary code
if you want to realize a 10bit or 12bit DAC, I think 6bit or higher bit thermometer code will be applied.

楼主:
多谢兄弟啦

网友:
LZ说的2M sample rate是指2MPSP么?  如果是的话, 10-12bit采用分段电流舵的形式应该很容易实现。建议 MSB温度计编码+LSB二进制编码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容易做的

楼主:
bitcat你做过current steering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