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C-DC芯片 FB端子内部二极管的疑问

楼主(2010-08-04):
在接光耦的FB反馈端子,内部一般都有二极管,请问有何用处呢?
是否是保护作用,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右边的那个DIODE导通设定一个比较器负端的DC点;
当外部FB电压过低时,左边DIODE导通,比较器负端输入变低,触发L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