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f嵌套得太多会不会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0-08-05):
if嵌套得太多会不会有什么弊端?

网友:
如果设计确实需要这样做,那也没办法,不过一般不存在吧。如果没有优先级的考虑的话,最好用case。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增大延时。

网友:
时序,时序

网友:
赞同二楼的观点

网友:
会涉及验证阶段的条件覆盖问题

网友:
4楼和5楼的同志怎么认为会对时序有影响?

楼主:
是不是在仿真阶段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在后期会暴露越来越多的问题?

网友:
时序啊,一层层判断下去肯定增加延迟

网友:
只会对对后端产生影响......

网友:
不同的综合软件对代码优化实现还是有区别的,IF语句会增加锁存器使用数量,在同步处理中,最好减少锁存器的使用,会增加延时,而且嵌套多了导致IF...ELSE不是完整使用的话,不同编译器对之处理也不一样,可能不能得到你想要的波形

网友:
最好不要,可以分

网友:
if使用太多 还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LATCH

网友:
最直接的结果是后来负责维护你的code的人脑袋会变大。。。

网友:
if容易會產生不必要的Latch

网友:
从可维护性和可读性来说都不推荐。

楼主:
恩,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但若不嵌套,似乎又不能实现我的功能了

网友:
if有优先级,会让电路变得复杂,timing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