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设计symbol时,cdf参数的设置,主要是方便反相器一类常用器件的调用。

楼主(2010-08-05):
请大家帮我找找原因,为什么没有设置成功。

我设计的方法是,先画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电路,pnmos管的wl设置成[@wp]格式,再自动生成SYMBOL,接着在TOOL-〉CDF-〉DEIT,中选中刚才设计这个反相器cell,添加参数wp/wn/lp/ln,再在simulation parameter中添加wp/wn/lp/ln,我用aucdl生成网表,结果却没有这几个参数。
输出的cdl网表为: .subckt inv IN OUT

但是我使用TOOL-〉CDF-〉copy,把别人之前的cdf文件拷过来,就正确了,但是我看了他里面的设置也是这样的。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
输出的cdl网表为: .subckt inv IN OUT wp lp wn ln

补充:cell右键属性里面的cdfdata里面的参数没有设置成功。而之前的正常的反相器symbol里面的cdfdata就是在TOOL-〉CDF-〉DEIT中设置的参数。

网友:
把CDF type 改为Base试下

网友(2010-09-14):
把base、user、effective都设置上,并且保证一样

网友:
楼上都瞎指挥

把反相器里面pmos的W填上pPar("wp")
pmos L:pPar("lp")

nmos W: pPar("wn")
nmos L : 不用我写了吧

网友(2010-11-25):
回复 网友A:

    管子个数m值和管子类型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wp,lp,wn,lp都是自己起的参数,显示在inv的symbol上面方便填写。
m值可以起名成mp,mn啊。

其实起名字随便的,你就pm,nm也随便。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1-01-26):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有圖有真相
Parameterized widths and lengths of premitive gates:

Edit Object Properties

Edit Object Properties

网友:
pPar("name") is another expression of [+name], parent parameter
and [@name] is same to atPar("name"), atparameter

i guess this is not the key of LZ

it seems the different of "model" & "macro"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C:

   答案很好很给力,专业

网友(2011-07-04):
pPar(), right
CDF is a good tool for describe the cell and can be used to accelerate the custom design

网友:
真是奇怪了
我没有找到tool-cdf这个菜单

网友(2011-08-23):
楼主可以告诉我如何设置么,包括CDF,谢谢啦

网友D(2011-12-22):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怎么设置的不行啊,totalwidth没有改变,管子也是错误的。

网友(2012-06-05):
好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没看懂
inv的cdf还是不知道怎么设
比如是选择flot还是string类型什么的

网友:
这个issue我疑惑了很久,终于知道怎么做了,灰常感谢!

网友(2012-10-13):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这个图应该可以帮你找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期待答复。

网友:
关于这个我也有个问题,如果不是导出cdl网表,而是直接用ADE生成网表,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2013-01-24):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一开始的启动界面

网友(2013-02-28):
请问,如果想把model name也使用这种参数传递的方式,应该如何表达?谢谢!

网友(2013-09-13):
回复 网友D:

    我也这个问题 解决了么?

网友(2014-09-26):
回复 网友C:

    我设置的和你说的一样,可是在仿真时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nverter',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15: Function `pPar' is undefined or is used recursively.
    "input.scs" 16: Function `pPar' is undefined or is used recursively.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难道我的IC5141 不支持pPar 函数。。。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2015-06-17):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大神啊

网友(2016-11-01):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cdf的error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2024-09-1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设置完参数,也是显示的是error
wwwu

网友(点评):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F:
设置完参数,也是显示的是error
wwwu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2025-05-14):
学到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