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irtuoso 可以自动修正offgrid问题吗?

楼主(2010-08-05):
我用virtuoso画版图,有走45*path线,calibre做验证时有offgrid的问题,请问virtuoso软件可以自动修正吗? 急

楼主:
但是,在提取pex时,不能通过啊?

网友:
好像不能,应该手动修改

网友(2010-09-26):
不用管它,virtuoso是不能自动修正的。

楼主(2010-11-04):
那如果不能修正,可是在layout必须要走45°角的path线,就一定会出现offgrid的问题,最近又遇到了啊,怎么办啊??

网友(2012-01-06):
不要用path画,用polygon画135度走线就不会offgrid了。因为path的宽度设为1的话,135度角的地方宽度就是根号2,精确度不能真画出根号2的值,所以会offgrid。

网友:
virtuoso streamin,out的地方有个选项: snap to grid X/Y ,

选中这个,就可以让icfb fix 这个offgrid问题了

网友(2014-04-17):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怎么不能全部修完呢?谢谢。

网友(2016-03-10):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修掉。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做呢?

网友(2016-06-15):
Path convert to polygon 的时候会自动修正的!

网友(2016-08-19):
回复 网友C:

   但是这样修正后,有时候会出现锐角或者skew edge的错……
特别是两个45度的走线互相垂直的地方,很容易出现锐角的错误。。。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2017-08-06):
请问我现在做DRC 的时候就出现了offgrid错误,错误的地方有几百个应该怎么修修改呢?急求大神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