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可调电源过流保护电路解析

楼主(2010-08-05):
电源作为一切电子产品的供电设备,除了性能要满足供电产品的要求外,其自身的保护措施也非常重要,如过压、过流、过热保护等。一旦电子产品出现故障时,如电子产品输入侧短路或输出侧开路时,则电源必须关闭其输出电压,才能保护功率MOSFET和输出侧设备等不被烧毁,否则可能引起电子产品的进一步损坏,甚至引起操作人员的触电及火灾等现象,因此,可调电源的过流保护功能一定要完善
   已知一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220V,次级电压16V,次级电流1.5A, 次级异常时的初级电流约350mA,10分钟之内应进入保护状态,变压器工作环境温度-10 ~ 40 ℃,正常工作时温升15 ~ 20 ℃, PTC热敏电阻器靠近变压器安装,请选定一PTC热敏电阻器用于初级保护。
  1.确定最大工作电压
  已知变压器工作电压220V,考虑电源波动的因素,最大工作电压应达到220V×(1+20%)=264V
  P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工作电压选265V。
  2.确定不动作电流
  经计算和实际测量,变压器正常工作时初级电流125mA,考虑到PTC热敏电阻的安装位置的环境温最高可达60 ℃,可确定不动作电流在60 ℃时应为130~ 140mA。
  3.确定动作电流
  考虑到PTC热敏电阻器的安装位置的环境温度最低可达到-10 ℃或25℃, 可确定动作电流在 -10 ℃或25℃时应为340~ 350mA,动作时间约5分钟。
  4.确定额定零功率电阻R25
  PTC热敏电阻器串联在初级中,产生的电压降应尽量小,PTC热敏电阻器自身的发热功率也应尽量小,一般PTC热敏电阻器的压降应小于总电源的1%,R25经计算:
  220V × 1% ÷0.125A=17.6 Ω
  5.确定最大电流
  经实际测量,变压器次级短路时, 初级电流可达到500mA, 如果考虑到初级线圈发生部分短路时有更大的电流通过,P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电流确定在1A以上。
  6. 确定居里温度和外形尺寸
  考虑到PTC热敏电阻器的安装位置的环境温最高可达60 ℃, 选择居里温度时在此基础上增加40 ℃, 居里温度为100 ℃,但考虑到低成本, 以及PTC热敏电阻器未安装在变压器线包内, 其较高的表面温度不会对变压器产生不良作用,故居里温度可选择120 ℃,这样PTC热敏电阻器的直径可减小一档,成本可以下降。
  7.确定PTC热敏电阻器型号
  即: 最大工作电压265V,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15Ω± 25%,不动作电流140 mA,动作电流350 mA,最大电流1.2A,居里温度120 ℃,最大尺寸为ø1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