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chartered工艺的LVS问题

楼主(2010-08-05):
最近用chartered的工艺做一个电路,做到LVS。我们是用calibre做的,将各种内容设置好后,运行LVS,出现error。
error里面显示内容为:
Error while compling rule file /home/...../chrt035dg.lvs.cal
Error EXT2 on line 196 of /home/...../chrt035dg.lvs.cal 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DIRECT connectivity set:m3_nodev.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从chartered下载的LVS文件夹中除了INCLUDE和MAP两个文件夹外还有两个文件,一个是chrt035.lvs.cal,一个是source_me,这两个哪个是calibre做lvs时rule那里应该填写的文件?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了。

问了能让更多的人看见,我在两个版面各发了一次,不好意思。

网友(2012-02-22):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请问rule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看看相关的readme文件,应该有配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