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接口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0-08-05):
情况是这样的:
数字电路的接口是一个串行转并行的模块,数字电路内部是16bit的,所以要把比特流转换成一个一个的16bit的数据。用于测试的输入数据也是以每16bit作为一个划分的。问题是我怎么能够保证串转并模块每次采样得到的16bit数据,能和输入数据流中的一个完整的16bit数据段对齐?就是说,不会出现采到的是16 15 1 2 ... 14这样的数据。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插入起始位和停止位,按帧收发

网友:
(1)如果是某种标准接口,则应该存在同步信号或起始标志。
(2)如果是自己定义的接口,则可以使用同步信号、握手信号、起始标志等方式同步。

网友:
5楼概括很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