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A on wafer 测试的散热问题

楼主(2010-08-06):
一个0.8×0.8mm的PA, 不封装 on wafer 用probe来测试

0 dbm输入情况下,输出功率有10-15dbm。

请问有什么可行的散热方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继续求解

网友:
不懂啊,好专业的问题

网友:
Wafer Test一般都要求有个Test Mode,进入Test Mode之后用静态测试的办法。你这么测不容易侧准。

网友:
wafer上测function还差不多,功耗也可以测到
没听说过测散热的
而且有必要么,即使有这样的测试有用么?
这样的测试不反映实际情况,没有package,没有sink,
根本体现不了实际chip的工作情况,
BTW:关于chip 上的 hot point,倒是见过有测试的
通常ESD/latch-up test failed,会去找hot point,看哪里漏电
foundry给回来的图片也挺清楚的,据说是用激光做的,
不过不明白,不是应该红外探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