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HB中关于burst length 与1K边界的关系?

楼主(2010-08-06):
不知道下面的sequence是否合理?
HBURST: INCR8
HTRANS:   NSEQ   SEQ  SEQ  SEQ  SEQ  SEQ  SEQ SEQ
HADDR:     3F4      3F8  3FC   400  404   408  40C  410

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从3F4~410 一共8DW的数据。

网友A:
1KB 边界
|————————————————||————————————————|
|                              burst16    ||                                            |  这个就是违法的
|————————————————||————————————————|
                                             1KB边界
|———————————————|  || |————————————————|
|                 burst8                |  || |          burst8                            | 这样就可以了
|———————————————|  || |————————————————|

同理,也可以把一个burst16,打散成burst4+burst4+burst8,一个burst8也可以打散成burst4+burst4。一句话,在1KB边界上(上图边界的右边部分),只能有nonseq的时序。要是不能打散,还是直接用single或者不定长的burst吧

楼主:
多谢!明白了。master在发出HBURST之前,就要考虑到1KB 边界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slave考虑的东西,是master的问题。
例如DMA考虑的,或者总线的monitor的问题,slave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网友(2011-04-22):
学习了,,谢谢!上次忘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6-12):
同样受用

网友(2015-10-29):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2017-08-0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11-19):
看了二楼的回复恍然大悟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A:
1KB 边界
|————————————————||————————————————|
|                      ...

请问系统为什么要这样规定1K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规定,会有什么问题呢?求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