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中target library与link library的区别

楼主(2010-08-06):
小弟上网查到一些资料,但还是有疑问
小弟也刚开始学习DC,也遇到这个问题,以下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相关信息:

“目标库(targe_library):是DC在mapping时将设
计映射到特定工艺所使用的库,就是使用目标库中
的元件综合成设计的门级网表
连接库(link_library):是提供门级网表实例化的
基本单元,也就是门级网表实例化的元件或单元都
来自该库。连接库定义为标准单元的db格式的库文
加上pad db格式的库文件,加上ROM,RAM等
宏单元库文件”

“简单地讲,所有用到的库都要放到link_library,因为DC自动到那里去找。
只有作综合用的库放在target_library,象ROM,PAD等不用synthesis的就不要放进去了。”

请问,dc在做时序分析时,用到的是target library还是link library,如果是target library,那ram/rom/io这些不都要放到target library中????

网友:
说是target库中只是包含了标准单元,要用标准单元的话都从这里找。其他的link库主要都是IP单元,指定为link库之后在后端还是需要有匹配的mlikyway库的。

网友:
target 应包含dc综合时要map的cell,一般都是std cell库。
link库包含你的设计中所有reference到的cell ,std cell ,general tech ,IO, IP

网友(2011-05-13):
简单的说,target library 包含的是standard cell,而link library 包含的是所有的库,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link 库设成[*],表示内存中的所有的库,

网友(2013-06-07):
我echo我的link library所设的变量以后看到打印出来的值为:
* xxx.db xxx.db xxx.db 等等
请问这第一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8-02):
我echo我的link library所设的变量以后看到打印出来的值为:
* xxx.db xxx.db xxx.db 等等
请问这第一个* ...
引用 网友A:

内存中所有库

网友:
学习了,一直对这几个关系搞不明白

网友:
一个是用来综合的,一个是用来读原网表的,DC不但可以rtl to netlist还可以不同的工艺的netlist转,这时target和link就有区别了

网友(2016-01-19):
target _library
target _library是Design Compiler将设计映射到特定工艺所使用的库,换句话说就是使用target _library中的元件生成设计的门级网表。
link_library
link_library用来将门级网表实例化,门级网表中引用的元件或单元都来自 link_library。厂家提供的工艺库可以同时完成target_library 和 link_library的功能,所以这两个库可以设置成一样的,都设为厂家的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