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Boost的临界电感选择

楼主(2010-08-06):
buck-boost的Io=ILavg*(1-D)
不知为什么看书上推导CCM和DCM的临界电感选择时却写着Iocrit=Ipk/2

网友:
。。。。。当然,临界的时候不就是平均电流为峰值的一半的时候么?。。。。。。画个图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buck-boost的时候不是只有off的时候IL才对Io有传递作用么,要计算平均也只该计算off的时候里的啊,求详解
我认为该是Iocrit=-(1-D)*1/2*Ipk

网友(2011-09-09):
正解:
Buck-Boost: Iocrit=-(1-D)*1/2*Ipk
Boost: Iocrit=(1-D)*1/2*Ipk
Buck: Iocrit=1/2*I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