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常常提示步长太小或不收敛。。。

楼主(2010-08-06):
都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在Spice程序的DC分析和瞬态分析中,有时出现不收敛现象。这是由于Spice程序使用替代算法,要计算各节点电压和非线性支路电流值,每一次替代都期望收敛到电路的解,即符合Kirchoffs电压、电流定律的解。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默认值)时,则收敛。
(1)非线性支路电流收敛到相对误差0.1%和绝对误差1 pA两者之中较大的一个;
(2)节点电压收敛到相对误差0.1%和绝对误差1 μV两者之中较大的一个。
不收敛时,Spice程序给出常见的信息:
*error*: noconvergence in dc analysis
*error*: internal time step too small in transient analysis
程序将打印最后一次代换的节点电压,并终止作业。这时打印的输出电压会有误差,而且不产生数据输出文件(*.dat)。

电路连接不正确、元件值或模型参数值有错误都会造成直流分析的不收敛,负反馈电路、振荡电路、具有磁滞特性的电路也会在进行直流分析和瞬态分析时出现不收敛现象。解决不收敛问题首先要检查电路,解决电路原理图绘制中的错误和设计本身的错误,如电路节点连接、电路拓扑结构和器件值是否正确。相关错误信息有:
*error*: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um;
每个节点要连接两个元件。
*error*: no dc path to ground from node num;
每个节点要有对地的通路,特别要检查电容回路。
*error*: 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found, containing vname;
电压源被短路,特别要检查电感电容回路。

网友:
用最新版本的hspice容易收敛,此外就是修改一些option,

网友(2017-04-07):
回复 3# huhuh 请问要如何修改option,要修改哪些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