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spectre中仿真.sp,.scs,.cdl文件

楼主(2010-08-06):
本人刚学习不久,只会先画出原理图仿真,如果只给了这几种文件,分别如何直接仿真?多谢大家知道,希望步骤能详细些,有相关资料也行,再次感谢

网友A(2010-11-23):
大致上,可以复制symbol改名为spectre。修改cell的CDF,添加model属性。在ADE中设置model,加入cell对应的scs文件。就可以在ADE中使用sepctre view做仿真了。

网友(2011-04-03):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12-17):
zenme还没有方法提供呀?

网友:
zenme觉得没有效果???

网友(2014-06-11):
spectre网表.scs文件连接symbol进行schematic仿真
http://blog.lostmj.com/2013/04/s ... %E4%BB%BF%E7%9C%9F/

网友(2014-09-19):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例子么,谢谢了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可以复制symbol改名为spectre。修改cell的CDF,添加model属性。在ADE中设置model,加入cell对应的s ...

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