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布局布线之后静态时序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用Astro做完布线后,导出了网表文件,sdf文件,spef文件,然后去PT里做sta,在用read_sdf命令把sdf文件反标到design中时,出现了大量“Error: Cannot find instance '...'. All delays related to that instance are ignored.”的错误。奇怪的是,我在网表文件中找到了这些PT找不到的instance,大惑,求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一些filler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找不到的那些instance全都是触发器

网友:
是不是你导出的网表文件格式不对? 你应该导出.db格式的网表

网友:
that is a very good tie,thanks a lot

网友:
6#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2012-01-09):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DB格式的网表呢,.V格式的不行吗,而且我还要做后仿。求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把sdf,.v和库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就解决了。也有可能是sdf网表和.v文件不匹配。一个一个排除就OK了。

网友(2012-05-2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用modelsim做后仿的时候。
解决办法是把workspace里面引起重名的模块移除。
猜测原因是rtl仿真的时候把dc生成的sdf文件也包含了进来,modelsim在仿真时去拿astro生成的网表去对dc生成的sdf,从而引起cannt find instance和cannt match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