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检测不到8311板卡,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8-06):
最近用8311做了一块PCI-E的板卡,可是插电脑上一点反应也没有,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电源没有问题,POWEROK为高电平,晶振也没问题,LCLK测试是66.7MHZ,但是CLKOUT和CLKIN没有信号啊
其他一些重要信号接法是:
1.READY#信号通过4.7K拉低。
2.LHOLD和LHOLDA通过0欧短接。
3.本地配置没有用EEPROM,将EEDI/DO通过4.7欧下拉。
我现在GPIO0,GPIO1,GPIO2,GPIO3这四个引脚都接了LED灯,板卡上电的时候GPIO1---GPIO3的led灯都亮,但是芯片手册上说,这三个脚默认都是输入,led应该不会亮的啊?
正常情况,GPIO0默认是链路指示信号,但是板卡插电脑上后,这个引脚接的led却不亮,不知怎么回事啊?

调了好几天了,电脑还是检测不到板卡,现在怀疑是不是PCI-E接口的差分信号PCB布线有问题啊,那个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检测不到CLKIN和CLKOUT的链接测试点上的时钟,请高手赐教

网友:
补充问题,我的8311是自己焊上去的,怎么能检测到它是否连接正常,有没有这样的可测的一些信号来表示芯片能正常工作了?谢谢了

网友:
没人回答哦

网友:
哈哈哈,终于好用了。

网友(2011-04-25):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讨论一下吧,QQ:407685702

网友:
原理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2012-07-31):
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是犯懒,是实在调不出来,老是识别不到卡啊!
希望您能给点建议。

网友:
一样不能识别卡,请问调好了的达人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2-09-13):
第一步要先调试到PC能找到8111...

网友(2014-12-12):
我也是遇到检测不到8311卡,求高手帮帮忙看看,有酬谢,QQ:723618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