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如何进行Corner的仿真

楼主(2010-08-06):
请教下如何进行Corner的仿真,有资料就更好

网友:
楼主,讲仿真的那本书上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2# fengtang2332 请问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
更改model的后缀

网友:
工艺的Model中有不同的选择,例如tt
ss
ff
再考虑温度的变化就好了

网友:
用ocean script 去跑仿真,不要用ADE。

网友(2010-09-10):
回6楼:用ADE是很麻烦,可是怎么用Ocean Script跑呢,有这方面的资料么?对于Ocean不懂。

网友:
更改模型,然后选择FF SF FS SS

网友:
有时候没有模型改,就要去传递电压,温度参数

网友:
請愛用.ALTER指令

网友:
corner case去跑,设置很方便

网友(2011-03-10):
还是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