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tium designer文件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0-08-06):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09版本的,画了一个PCB(覆过铜的),当我要保存为:PCB 5.0 Binary File(*.PcbDoc)格式时,我覆的铜看不到了,但点击时还是存在的,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版本兼容问题,应为高版本使用了低版本不支持的信息,在转换时这些信息丢失了导致覆铜看不到,最好转换后将覆铜删除重新覆铜
当然我这个方法可能也比较笨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2# llemmx 我是重新覆的,呵呵

网友(2011-09-09):
ctrl+d, , polygons选为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