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据说可以产生带隙电压 我算不明吧 大家看看

楼主(2010-08-06):
一个超级简单的电路,据说可以产生带隙电压。左边电路电流很大,右边的很小。我算了半天没有算出来,大家帮忙

网友:
这是最原始的Zener bandgap,产生基准电压当然没问题,但是功耗大,噪声大,而且对工艺要求挺高。像Ti的类似电压基准源就常用这类简单结构,靠调整工艺得到高精度的基准电压值。

网友:
左边7个二极管,右边六个二极管,右边的电阻上的电压不就是VBE+ 6*delta(VBE)么 , 只是怎么控制两边电流成一定比例还没搞清楚。

假若电流比例是n , 那么即使n随电源工艺温度有所变化,那么lnn其实也变化不大?

网友:
楼上其实已经想得差不多了,其实通过控制R1,R2以及diode个数,如上图为左边为7个,即可得到合适的比例,
可逆向思维一下,If Vbg=1.23V,Vbe=0.7v,then 23.2Vt will be needed,->Ieft/Iright,Iright=20uA->通过 比例得ileft,然后再算得R1,从而得到。
总得说,电路虽然简单,但也不乏巧妙之处。

网友:
结构确实挺简单,学习了

网友:
这个很基本的知识

网友:
我觉得就和bjt的基准元原理一样算法哦

楼主:
是不是还必须知道VS的电压值啊
不然分配电流可能有问题。

网友:
原理上是带隙基准,可惜受限于工艺和功耗而缺乏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