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端口pad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8-06):
我用的是tsmc 0.35的库,里面用于输出的pad有TTL 3-State和3-State的两种,不过后者只有一个,具体说明如下:
PDBxTM: 3-State Output Pad With Input, 5V-Tolerant, Connecting 5V Power Ring.
而TTL 3-State的有很多种。
我在项目中的输出端口只是用于很一般的数据输出,速率也不是很快,2到3MHz左右,不知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样的pad作为输出pad比较合适?

网友:
Pad还真没接触过,期待高手回答以下。

网友: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啊

等着

网友:
好,非常好,谢谢,谢谢楼主,谢谢,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