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PCI 配置空间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好:
在PCI的Spec.中,定义了256 byte的配置空间.同时Spec.定义了64 byte的所有PCI设备都共同的配置寄存器.
我的问题是:我自己能不能在这64 byte的后面定义自己的寄存器(从地址0x40 -- 0xFF).如果自己定义了的话,插在PC会不会导致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本来后面的寄存器就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吧,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