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学APR,请问需要安装哪些相关软件?

楼主(2010-08-07):
想学APR,除了需要安装astro外,还需要安装哪些相关软件?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现在想学APR,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比较好。
需要安装哪些必备的软件啊?我现在只安装了Astro,还需要其他的软件吗?

网友:
一个astro就好了啊。

网友:
但是需要对timing,library都要懂一些,看看astro的manual就好了。

网友:
ICC或者encounter都可以吧

网友:
差不多所有的EDA软件都需要

楼主:
谢谢了!我在pdf上看到要用到Jupiter , start rc ,milkway , prime time , 这些都是必须要的吗? 请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了!

网友:
搞那么多干嘛,一次搞定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个词叫触类旁通,pt是signoff   要看看的

楼主:
还是先从astro的menu看起来吧!

网友(2013-10-09):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现在应该算熟悉APR了吧,我现在做了3年layout,也想去做APR,需要先从哪入手比较好,先谢谢了

网友(2013-12-23):
一个astro就好了,装多了反而是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