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放大器

楼主(2010-08-07):
各位高手好,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可以控制放大倍数的放大器?最好是能通过输入数字量来控制。如果有,请列举一下!本人对这方面了解不多。
    谢谢!!!!

网友:
ad5200 数字电位计,可以和运放搭配使用来调节放大倍数。

网友:
那得看具体需求,比如带宽,控制的精度等。比如AD526可以选择实现1,2,4,8,16倍放大,TI也有芯片实现1,10,100,1000选择放大。压控放大加DA也可实现程控放大的效果,比如VCA810,AD603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楼主:
2# ly_cj 谢谢指导!

网友:
把DA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10):
顺便灌下水。。。

网友:
你说的就是程控放大器被,PGA203就是

网友(2010-10-11):
VGA有很多可控增益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