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PB中为什么没有握手信号,slave不响应怎么办?

楼主(2010-08-07):
APB中,slave没有response信号,那如果slave不能响应APB Bridge发来的R/W请求,那么write data 写不进去,read data 也没有啊。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什么什么报错机制?
谢谢!

网友:
In AMBA v2, APB indeed must response at 2nd cycle; in AMBA v3, an APB slave response can be extended with a new signal called PREADY.

楼主:
thanks! I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