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标准单元库的APR

楼主(2010-08-07):
自己画了一些标准单元,把gds导入到astro里面进行布局布线(不要求时序,只求能自动布线即可)。
现在的问题是
1,生成不了stdcell的rail,命令输入后无任何error或warning的提示,但是就是没有rail画出来
2,目前没有想到办法把这些cell紧邻摆放(自动place会有cell不紧邻放置而导致的间距错误)
请大家帮忙想想有什么办法或者我哪里做的不对。
多谢。

楼主:
关于第一点,问题在于stdcell的高度虽然一致,但是并不是wire track的整数倍,导致row不能在track上,从而无法画出rail。
第二点,现在还没有解决,我再详细描述下,希望大家能拉兄弟一把。。
place的最小间距我发现并不是tile的整数倍,所以说,最后加filler(自己制作)也是不可行的。问题是,place的过程中,那些步骤或者参数决定了两个cell间距是tile的整数倍呢?头疼中。。。

网友:
good,very good,thanks a lot,that is your favor.

网友(2010-12-26):
咋没人答

网友(2011-01-25):
看一下grid

网友(2011-02-28):
主要是 你那个自己做的东西 还没被认为是 标准单元,

所以place的时候 不可能间隔为 core site的整数倍,

因此 必须先把 你自己做的东西 被Astro 认为是std cells,

而且 一般标准库的std cells  width都应该是 core site(或者m2 pitch )的整数倍,

网友:
1.单元高度做成一致的,宽度需要是布线pitch的整数倍
2.单元边界要做到1/2 diff间距(一般是这样,这个决定于单元最左或右是哪个层次)
3.要是M3以上用,还要考虑公用电源地及tap contact
4.单元左下原点坐标
5.lef定义中,有site core定义,翻转特性只能定义成x,y不能有r90
6.最简单的方法是找该工艺标准cell后照着库单元做就行。最重要的是格点

网友(2011-04-07):
可能是 pitch没设置好吧  兄弟

网友:
以上都全了。几种之一或全部。

网友:
学习了,正想请教自建std cell 的问题,不知yueluofenghen有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后来拿ICC的align功能手摆的,因为也就100来个cell,十几行row。。。。
不过前面几位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网友:
明白一点点。

网友(2011-10-11):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到你正在建std cell,我也正在做这个,很多问题不明白想请教。
1,每个单元的管子尺寸是怎么制定的,这个宽长比是根据什么指标来设计呢?
2,单元高度又是根据什么来定?
非常感谢!!!

网友:
astro做 std cell mw lib最麻烦了,

还是edi的lef好做, 手写好了,特简单,

网友:
Astro or Milkyway .
做成std cell , 需要ausetPRbdry
and    audefinewiretraks , 按照你采用的std cell library 设置就好。
偷懒的方法, 可以把你自己做的std cell  boundary width 变大, 变成unitile 的整数倍。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B:

Laker 有办法吗? 因为做模拟  , 但是会须要一堆 counter or  some logic circuit .. 画版图不给力 ,人太少,

有些简单LOGIC 如果可以自己先找画版图LAYOUT cell 剩下丢给LAKER (orTanner Ledit SPR) PLACEROUTING ,
主要是须要一些 protocol 类似 IIc .. 一堆counter logic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