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DRC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在做DRC时遇到一个错误
提示为:
M2 area/gate area >150 unless connect to diod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
你把M2的一断换成M3或者更高层的金属就可以了,你这是天线效应

网友:
天线效应问题,可跳M3或加diode解决

网友(2012-02-13):
你好,我做drc检查的时候,找不到要添加的rule, 你的drc runset 的 rule 是自己编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