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是不是不管多简单的通信都得在FPGA中写一个UART,而且还得知道什么协议?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从来没弄过,占座学习

网友:
你当然也可以用其他协议。要通信,肯定要有协议。UART已经是很简单的协议了,与电脑链接也方便

网友:
与电脑通信倒是得遵循电脑上面的要求,像串口就必须按照波特率的要求。FPGA之间的通信就灵活多了,向用类似SPI的同步方式很方便。

网友:
主要看你和什么通信了。协议是必须要知道的。

网友:
UART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看用什么通信方式吧,只能说UART是比较简单又常见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