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out IO怎么控制输入输出

楼主(2010-08-08):
当E为1的时候,是用作输出的,但是图上O也随着I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对吗??感觉I O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不应该互相影响啊
小弟对双向的IO不是很了解,可能理解有误,哪位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2011-02-23):
对的,只要这时候O不去用它就是了.

网友:
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拉成定值

网友(2011-08-10):
很好很好,学写了

网友:
不用就tie 到1'b0 , 或者用SMT 控制 3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