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out IO怎么控制输入输出

楼主(2010-08-08):
当E为1的时候,是用作输出的,但是图上当E为1输出时,O也随着I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对吗??感觉I O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不应该互相影响啊
小弟对双向的IO不是很了解,可能理解有误,哪位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
E 代表输出允许,也就是E=1时,此I/O口处于输出状态,IO随着你要输出的数据而变化。在E=0时,输出禁止,为输入状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是一个三态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