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bandgap怎么做?

楼主(2010-08-08):
低压bandgap怎么做?谢谢。

网友:
利用banba结构

网友(2011-04-14):
回复 楼主:

    去看艾伦的书,低压运放那一节讲到了低压基准的原理

网友:
实在太低就用亚域值区来做,亚域值区的MOS管相当于三极管!

网友(2011-11-28):
我也是正在考虑呢

网友(2012-05-15):
banba的结构可以试试

网友:
到底多低壓 600mv ??

但低壓低電流下 會不會不穩定 ?

网友:
低压bandgap,日本上发明了一个好结构。你可以去查查。工作在1V以下。

网友:
同求,如果工作在1.8V呢,算不算是低压!

网友:
擦~~低压也要写清楚到底多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bandgap来说低于1.2才算低压吧

网友:
bandgap里面的带隙电压是1.2V。所以一般1.5V以上的结构差不多。1.2V以下的需要用到新的结构。

网友:
use non stacked structure

网友:
需要多大的参考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