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放大器和比较器区别

楼主(2010-08-08):
放大器和比较器有哪些区别   哪位高手能细说一下。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放大器主要是为模拟电路而生的,主要用于功放等电路;比较器主要是为数字电路而生的,主要用于数值比较

网友(2010-09-16):
附件有详细介绍,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4-07-11):
一个对信号进行放大,输入输出电成比例;一个是对两个输入信号,进行比较,输出0或者1.

网友:
放大器往往工作在闭环状态下,放大倍数是人为设置的。我的理解是比较器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的放大器

网友(2014-08-26):
回答得很好

网友:
放大器输入输出线性关系,比较器输入输出非线性关系

网友:
放大器和比较器都是可以用运算放大器实现的。
通过为运算放大器添加正反馈或负反馈可以实现放大倍率可控的放大器。
比较器则是直接利用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在正负极输入待比较信号电平,若正极电平高于负极,则输出运放的正电压,反之输出负电压。通常使用专用的作比较器的运放有LM339等。
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