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libre LVS的问题

楼主(2010-08-08):
我在做过LVS后,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
M9(18.250,3.450)  MN(NMOS_5p0)                    MM0  MN(NM)
d:18                                                                 d:net35
b:1                                                                   b:VSSA
g:13                                                                 **no similar net**
s:14                                                                 **no similar net**
**no similar net**                                             g:net 50
**no similar net**                                             sOUT
我才开始学,很多问题都不明白,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就是管子的G,S端连错了,检查一下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