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电路的Gcs参数

楼主(2010-08-08):
Gcs即Current sense放大器的放大倍数(A/V)。我目前所看到的buck电路的datasheet中一般都有这个spec,但boost含这个spec的很少,为什么?这个参数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参数啊。

网友:
电流型的才有这个参数吧。

楼主:
就是电流型的啊,boost哪个产品的spec含有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