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点:cppll输出相位差问题

楼主(2010-08-09):
设计的cppll,vco使用4级环振,电压1.2V,输出为1.2GHz,LPF使用的是普通的无源二阶低通滤波器,方针的时候,如果用理想电容,输出锁定较理想,换算成MOS管电容后,锁定时一直有固定相位差,一直认为是电容换算问题,但已经使用3种不同方法计算,值都差不多,但带入电路中,就是跟使用理想电容相差较大,头疼,希望高人指点!小妹先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高手快来到!

网友:
有几点(1.2V电源电压):
1、工艺,估计你的工艺是90nm的,因此会有漏电流的存在;
2、电容的C_V特性,看看你的mos电容上的电压值(cpll);
估计你的电容值发生变小了,从而导致你的LPF的环路带宽变宽了,进而不能正确锁定;

如果是第2条引起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将VCO的cpll电压点向上提,至少超过nmos管的阈值电压,确保LPF的电容值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尼曼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中文版337页提到, MOS CV曲线的高频在1MHz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高频电容的变小,导致这个相位差的。这个CPPLL的参考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多谢指点!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谢谢,参考频率我用的100MHz

楼主:
工艺用的确实是tsmc90n的

网友:
谢谢,参考频率我用的100MHz
引用 网友A:

用native thick oxide device,例如1.8V的或者2.5V的 na_mos,  看情况是否好转

楼主:
使用了你教的方法,将电压提高,确实有效果,但90nm工艺的漏电问题还是没有太解决,使用na25 modle确实有效,但宽长比的设置比我之前预算的高很多,这样面积就不能达到要求了,请问还能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楼主:
谢谢你!使用了na25的nmos,确实很有效,但面积增大了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看看漏电流大小,是否能够满足你的spec要求,如果能够满足,也就不要追究的太高,毕竟这不是学校里搞研究,都是有个折中的!!!呵呵!
不满足的话,也只能换0.18um的管子,加大面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