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模逻辑电路

楼主(2010-08-09):
假如电流模逻辑电路的输出摆幅为0.3V(1.5V到1.8V),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把他转化为摆幅为1.8的全摆幅(即0到1.8V),应该采用什么结构或者什么电路?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啊!长期在线等答案!

网友:
什么叫电流模逻辑电路?。。。大的输出摆幅一般都用OTA,有的用了chargepump

网友(2012-04-26):
回复 楼主:

电流模逻辑都是差分输出的,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差分放大器将其摆幅放大并转换为单端输出,之后再用反相器整形一下就是0~1.8满摆幅的了。

网友(2022-05-24):
老哥,你现在知道电流模反相器如何实现大的摆幅又不减小传输速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