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直接用时钟信号计数和分频后计数的电路结构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2010-08-09):
直接用时钟信号计数和分频后计数的电路结构有什么差别吗?性能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分频后是指对该时钟进行分频吗?那就是时钟的输入部分有差别吧,其他应该没影响呀。不知道你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想说计数器分频和专门的分频器分频的结果比较吗?

网友:
当然有不一样。直接计数,计数的基准时钟为原始时钟,分频后的计数,是分频后的时钟。它们实现的结果占据的逻辑资源数不一样。有时候资源比较紧的时候,可以考虑分频后的时钟进行过计数

网友:
主要还是时序和资源上有区别

网友:
嗯,电路结构肯定是有区别的,至于性能,那就看你的分频器做得如何,以及你的设计对时钟各种属性的要求到什么程度了,比如毛刺,相位,偏移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