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放大器和比较器区别

楼主(2010-08-09):
放大器和比较器区别    请高手细说一下~~

网友:
其实二者往往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放大器面对的是小信号,而比较器面对的是大信号而已。

网友:
放大器结成反馈,比较器是开环的

网友:
放大器有线性性能指标,

网友:
运放引入了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区 可以作信号放大
运放没引入负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 输出只有两种状态   高电平和低电平
说错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比较和放大不过是运放工作的两个不同状态而已,放大器引入负反馈使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可以对小信号进行放大,而比较器一般不引入反馈,利用放大器的高增益判断输入信号有无超过预期的信号阈值,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上面说的已经够全面了,我从结构上说下,一般放大器后接反相器的话只能工作在大信号状态,做比较器使用,不能作为放大器使用;也就是说开环放大器器可以作为比较器使用,但是如果后接反相器就只能认为是比较器了,比较器不能作为放大器使用,这个是从电路结构上说的。望指教!

网友:
Allen那本书上有专门comparator一张,看一下resolution, propogation time, etc的参数会帮你更清楚的理解comparator的差别。我的理解,comparator是建立在amplifer的技术上,同时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优化或者说多样化comparator的应用

网友(2011-08-26):
比较器开环试用,放大器一般闭环使用

网友(2011-12-17):
有时结构相似,工作状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