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VGA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在做VGA显示实验时,对于R、G、B的端口像有一些端口是这么定义的:
VGA_R[2:0];
VGA_G[2:0];
VGA_B[2:0];
这样的话该怎么指定端口呀 是不是都得指定3个端口呢?
我的实验箱上每种颜色只指定一个端口呀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看不懂

楼主:
output VGA_R[2:0];
output VGA_G[2:0];
output VGA_B[2:0];
很多就是这么定义的呀!
这样的话该怎么指定端口呀 是不是都得指定3个端口呢?
我的实验箱上每种颜色只指定一个端口呀

网友:
你说的端口是pin脚还是插口?

楼主:
请教高手解惑呀!

网友:
在做VGA显示实验时,对于R、G、B的端口像有一些端口是这么定义的:
VGA_R[2:0];
VGA_G[2:0];
VGA_B[2:0];
这样的话该怎么指定端口呀 是不是都得指定3个端口呢?
我的实验箱上每种颜色只指定一个端口呀

老大!
是这样的,
VGA_R[2:0];
VGA_G[2:0];
VGA_B[2:0];
都是数字信号!
而VGA接口的Hsy和Vsy是数字接口,而R,G,B接口是模拟接口!所以你得把
VGA_R[2:0];
VGA_G[2:0];
VGA_B[2:0];
输出后用DA将其转换成模拟信号,才能接到显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