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键合线电感

楼主(2010-08-09):
仿真时给Vin上接上了2nH和20m ohm的电阻串联,发现开关管动作的时候Vin上的电压有震荡,并且幅度很大 我用的2.7v的电压,震荡上限达到3.7v下限1.5v。 请教大家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如果是比较器或者运放输入端的话可以用小电阻电容滤波,大电流的支路的话没办法

网友(2013-04-18):
具体贴图看看,,,这种问题很常见。。。原因在于L和C有减幅振荡了。。。比如对于高压buck来说,是你那2nH的电感和boost电容以及管子的寄生电容组成了一个振荡回路。无论采用啥方法都是为了只要减小开关的切换速度就OK了。

网友(2024-08-22):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